楼主(2011-12-14):
我现在在做一台设备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将一个数的个位十位百位相加求校验和。在触摸屏上有三个数字输入框,如第一个输入框输入一个456,第二个输入4567,第三个输入5678,怎样将这些数的个位十位百位千位相加求和呢?也就是4+5+6+4+5+6+7+5+6+7+8=63。谢谢了!

网友A:
456除以100 商为4,余数为56,然后余数除以10,商为5,余数为6
同理:4567除以1000,商为4,余数为567,余数除以100,商为5,余67,以此类推。

网友B:
456除以100商4余56,56再除以10,商5余6,这样商相加就是456这个数的各位和了,好像有这样的算法,可以试一下……

吃早饭回来,没想到已经有人先回复了,呵呵,看来还是可行的。

楼主:
谢谢了,各位,我先试一下

网友C:
今天又学会了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56除以100 商为4,余数为56,然后余数除以10,商为5,余数为6
同理:4567除以1000,商为4,余数为567,余数除以100,商为5,余67,以此类推。

Regards
这样是不是要先判断该数据是几位数的?

网友E(2012-01-14):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56除以100 商为4,余数为56,然后余数除以10,商为5,余数为6
 同理:4567除以1000,商为4,余数为567,余数除以100,商为5,余67,以此类推。

 Regards
这样是不是要先判断该数据是几位数的?
不用判断,你知道数据最大是几位数就可以了。
如果是45,除以100的话,商为0,加上0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