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IL\IL互锁和互锁解除指令为什么不能这样用呢?IL\中间程序\ILC,再一段程序后再使用IL\中间程序ILC。而要一对IL\ILC之后中间不能再加程序才能再使用IL\ILC?

网友A:
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IL\IL互锁和互锁解除指令为什么不能这样用呢?IL\中间程序\ILC,再一段程序后再使用IL\中间程序ILC。而要一对IL\ILC之后中间不能再加程序才能再使用IL\ILC?

你说的是这样的用法?互锁指令允许多次使用,但是不允许嵌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