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在现在的智能楼宇中为了节约人力、物力成本,避免人工抄表的烦琐、准确性差、不及时等缺点,都开始采用智能抄表系统,笔者就实际工程中所遇到的情况小谈几点:

整个系统的架构如图所示:

实验楼A、实验楼B、青年公寓、科研楼、变电所各有一个网关,通过光纤将5个网关与中心监控室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局域网;

每一个网关下面通过串口卡连接4/8根双绞线(RS485方式),每根线上连接25个左右的智能仪表。

采集数据:

在系统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一部分;用户所需要的结果都是通过对采集过来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的,因此在工程中一定要保证通讯的稳定性;

数据处理:
在紫金桥软件中的点组态中,可以对采集过来的数据进行各种处理,比如设置数据的量程,对采集来的数据进行比例转化,是否设置报警限制,保存历史等等;

显示结果:
将用户所需要的电能消耗以及各项电力参数显示出来,供用户参考。

以上三点其实也就是紫金桥的三层体系结构;

说下实际工程中需要考虑的情况:

⒈各种仪表一般都有自己的量程范围,当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自动归零;

⒉如果表的一天所消耗的电能就走过了2个量程,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判断;

⒊刚开机的时候出现0值,如果被写入了数据库中,而我们又不需要这个值,我们可以把它初始值设置成为坏值-9999;

⒋我们在做日报表的时候,要考虑到一天的开始时间是在什么时刻,结上位机并没有采集到数据,而中间又有数据的时候,要想办法把本天的第一个值和最后一个值找出来,得出一天中电能的消耗量,而中间要注意表的数据是否走过一个量程;

⒌做月报表的时候,要考虑到有些年份的2月天数是不同的,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来得到2月份的天数,就是用(后一个月的秒数-前一个月的秒数)/86400得到本月天数,这个方法不止对2月份有用,对别的月份计算天数也同样合适;

⒍做年报表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注意到边在一年中是否走过了量程或者说几个量程;

⒎在对一些特定的参数进行计算平均值时,不能直接用统计函数来得,比如功率因数是有+有-的,如果直接用总和/个数,这样的话得到的结果可能就是错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公式先将采集过来的-值直接在数据库进行+值的转化,然后再根据公式进行计算;

以上几点是笔者在工程中遇到的一些体会,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