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谁有他的电路图?93年出厂的!还有床子运行时抖动里面还胡啦呼啦的响是不是有问题?以前没有这种声音?

网友A:
电气图没有电子版的,机床运行时抖动和异响不知是哪个部位,你先说说看。

楼主:
你好!就是m3皮带带动的那个另一端!好像是变速箱里面!@也就是换的挂轮
后面!你是操作工还是机电维修?我是操作他的操作工!

网友A:
我是机电维修工.你是说工作台快速移动的电机吗?主电机也是通过电磁离合器传递动力到变速箱的。不知你说的是加工循环时还是工作台左右快速移动时响。

楼主:
加工循环时响!以前没有~!

楼主:
就是是换了挂轮做另一中工件后

网友A:
你可以将动过的地方检查一下,挂轮啮合要有一定的间隙。

楼主:
哦!就是挂轮的问题!不知道咋解决!你是哪个厂啊?

网友A:
是安装问题你可以移动一下挂轮盘或挂轮轴调整一下,用手转动一下,要有点动就行了。还有就是挂轮本身齿面有磕碰,修一下。
专门生产汽车变速器的。

楼主:
哦!我们是汽车转动轴的!加个好友吧!qq1069823141

楼主:
行程不走是为什么?
还有一台床子干活时都很好.就是行程不走是为什么!行程老出问题!m4转动!但行程不走了!滑台不走!

网友B:
有谁告诉下谢谢了!道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楚行程和工作台的的含义,行程就是你要加工产品这道工序的长度和刀具进给时预先留下的一段距离之和,它是工作台上行程挡块之间距离,一旦调整好后就不能动了。滑台就是工作台。
还有一点就是工作台分为快速进给和工作进给,快速进给是由快速电机通过三角带将动力传递到挂轮箱的,工作进给是主电机进过挂轮箱电磁离合器传递动力的。
如果没有工进,最大的可能是电磁离合器这一块有问题,电气控制是否正常,电刷接触是否良好。

楼主:
哦!我也认为是的!电磁离合器有问题!说明书上说的明明白白这个地方最容易出问题!可是机修工不干!我也不敢给他说!这是电工的事还是机修工的事?
修的话是不是要把它下掉!变速箱要整出来?电磁离合器在变速箱上面是不?

网友A:
如果是用过几年的设备,可能电刷磨损了,只要从外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到离合器的线路的电压和电阻,根据测量的结果就可以判断是不是电刷问题了,这就是电工的事。如测量正常可能是摩擦片及其它地方出问题了,这个不在现场不好判断准确,只能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A:
是电刷问题,可以从快速电机那个位置往里面看,有两根电线通到变速箱上两个桩头就是离合器的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过几年的设备,可能电刷磨损了,只要从外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到离合器的线路的电压和电阻,根据测量的结果就可以判断是不是电刷问题了,这就是电工的事。如测量正常可能是摩擦片及其它地方出问题了,这个不在现场不好判断准确,只能提供一个思路。
直接量他们两个是不是?两个的接线桩电阻.参数.还有通电后量电流.电压是不?

网友A:
那两个一个是粗进给另一个是精进给,公共端是机床床身。断电分别测量两个桩头对地电阻应该相同,工作时根据进给选择不同应分别有24V直流电压。
如果你不是维修工,了解这么多足够了。想学就要从基础学起,可以先买本机床电气控制之类的书看一看。

楼主:
我是学电工的!刚毕业!分在铣床上!

网友A:
那说到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B:
明白!(电力拖动控制电路与技能训练)这本书行不?我重新申请了一个号!量他的对地!和运行!电压电阻.如果是他有问题是不是要把变速箱下出来修?

网友A:
你在学校学过电工那就先把课本知识学好。
如有电压而阻值为无穷大,可以把电刷直接旋下更换就行了,如电压正常电阻也正常那就要把变速箱拆出检修了。

网友B:
哦!拆变速箱机修搞是不是?加qq1069823141课本知识只剩实践了

网友A:
拆变速箱是机修的事,如你想使自己的维修水平上个台阶,就必须机电一体,只有掌握一定的机械原理与维修液压传动等知识,才能够以理服人,不能说电气是好的就不管了,还要分析在这种故障现象下机械可能出现的问题。
现在的设备都是数控设备,绝大部分的故障现象都是以报警方式出现的,这就要对出现的报警进行认真分析,用掌握的计算机知识,数控原理,机床加工程序的编制,电气与PLC控制,机械与液压传动等进行判断,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才能事半功倍。
这是我从事维修以来的一些看法,如有不对的地方请你谅解。

网友B:
你说的好极了!对我有很多的帮助谢谢你对我提的宝贵意见!交个朋友行不?

网友A:
以后如有问题给我个邮件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B:
你说的是和机修合作一起修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修的话就要把铣床工作台下下了才能修理变速箱是不是?工作台下掉要行车吊不吊?我一个人没弄过这个床子!要学的话就要有个师傅看着才行!不然的话会出事!你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