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各位斑竹:
    两台FX系列PLC之间如何通过通讯方式实现这两个PLC之间的频繁相互信号控制的??

楼主:
通过写指令的模式进行两者间的使用吗?

网友A:
三菱的 通讯手册 有介绍

网友B:
并行连接,分别加个485-BD板,成本低,程序也简单

网友C:
用485BD模块

网友D:
恩,我们一般都用cc link 但是那是多个cpu,还是用485板子吧

网友E:
并联比较稳定,个人感觉

网友F:
使用485BD通讯,在通讯手册上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G:
二个485BD;成本最低的控制方式了;

网友B:
两个FX的通讯用CC-LINK成本高,程序也复杂,50米距离内的用485-BD可以了

网友H:
485方便简单

楼主:
是否使用指令的方式进行两者的通讯(如RS、MODRW等),而且写指令的地方就是其中的一台PLC程序中,另外一台不需要,用第一台PLC不断的去读第二台PLC就可以了?

网友B:
并行连接不用写复杂的程序,两个PLC之间是有指定的区域可以互相刷新的,这样软元件就能通讯起来,三菱FX系列通讯手册中有那小程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