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各位大侠,最近公司供应的铂铑热电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S分度号,热风炉,刚建成的,已经烘炉了,用了几天,没有信号了,
    用万用表一量,没有热电势了,原来一直B分度号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换了。可是S分度号又出现了,郁闷死啦,业务员老催我
解决,焦头烂额啦

网友A:
那个一般不容易坏的啊,是不是质量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一般不容易坏的啊,是不是质量差了。

楼主:
应该不会的,我们也是做了多年的了,别的用的好好地,是不是污染啊,反正烘炉的时候不能用,因为铂丝容易污染,可是烘炉完了换球的时候是不是容易污染啊,我对热风炉工况不是很了解,有了解的老师么

网友C:
B分度的比S分度的使用温度更高。但铂偶在还原气氛、金属蒸汽的条件下使用易受损。理论上说铂偶耐高温不假,但由于现在铂太贵了,有的产品把偶丝抽的很细,这细的偶丝耐高温性就下降了,尤其是长期耐高温就不行了。举个例子1.5平方的铜线,你拿打火机是烧不断的,但0.1的漆包铜线一烧就断了,偶丝也是这个道理。

楼主:
不是偶丝断了,我们用的是标准0.485的丝,是焊点那里开焊了,是不是污染了偶丝焊点容易开焊啊

网友D:
这个跟厂家联系一下看看。

网友E:
第一次遇到啊,还能断?不可思议?

网友F:
S偶外面应有护套嘛,怎么会老是断开。莫非铂铑丝质量不好!

网友G:
没见过热点偶坏的~

网友H:
s型耐温高价格贵我看还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