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控制方法的区别

楼主(2011-12-14):
这个是原图

这个是比较图

好像实现的原理差不多,但是具体的区别在哪,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之前传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第二张图你确定没有错?

网友B:
楼主你怎么认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一样?
你仔细看看第二个图吧~!两个线圈串联在一起,你觉得能正常?

网友C:
你仔细看看第二个图吧~!两个线圈串联在一起

网友D:
第二张好像不行的吧

网友E:
第二个图应该启动不了吧?

网友F:
第二张图启动不了,因为不能产生回路。按下ZA或FA,因为FC和ZC未吸合所以无回路。
还有就是第二张这样画的话,等于是线圈串联,就算有回路可能线圈也没办法吸合。
第一张图还是画的很创意。

网友G:
第二个图应该启动不了

网友H:
实现正反转控制两个接触器联锁加按钮联锁不就搞定了,为何要搞得如此复杂

网友I:
我看启动不了。

网友J:
可能是没注意画错了吧……

网友K:
第二个图的ZC、FC通不了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图应该启动不了

网友M:
第二个图启动不了啊,够不成回路。

网友N:
第一张图很好,先接通正转接触器或反转接触器,然后再接通主接触器,而第二张就有问题了,两个线圈怎么能串联呢?

网友O:
最起码第二张图有线圈串联就不行,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最起码第二张图有线圈串联就不行,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2个线圈串联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网友P:
我不明白多加个接触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最起码第二张图有线圈串联就不行,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2个线圈串联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两个线圈串联后,不能保证两线圈的额定电压。

网友Q:
第一张图比较合理,中反转接触器与主接触器吸合的时间间隔相对比较长,工作更可靠

网友R:
图画错了 吧

网友S:
第二个图可以工作呀,没什么问题,不存在线圈串联。

网友T:
第2个图没问题。但不知为什么又加个C。

网友U:
两种都可实现正反转。两者区别在于第一种是ZA,FA,按钮按着不放时主接触器C不会吸合。也就是在ZA,FA按钮出现常开触点熔焊短接时,接触器C不吸合,电机不会运行

网友I:
我看图可以运行。但三个接触器多此一举。

网友V:
这两个图区别不大,只是第一个图在换相时两个接触器同时断,第二个图是接触器断的晚一点而已,不明白为什么要加接触器C

网友W:
现场用时两个图的电路大不相同的,第二个图让维修工很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现场用时两个图的电路大不相同的,第二个图让维修工很忙的

什么意思?愿闻其详

网友X:
第二张图好像错误

楼主:
接触器吸合时间的长短对于正常工作有什么具体的影响,能说的详细点吗?3Q

楼主:
引用 网友X:
第二张图好像错误

错误在哪?希望明确指出,好学习下

网友W:
第一张图是原图,第二张图是楼主仿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楼主没有理解原图的设计意图!现场操作工在操作机器时,按正转钮马达正转并保持,当要反转时,就会直接按反转钮让马达反转并保持。在此转换过程时间短,马达及拖动负载冲击大,接触器触头易烧蚀.

网友Y:
引用 网友F:
第二张图启动不了,因为不能产生回路。按下ZA或FA,因为FC和ZC未吸合所以无回路。
还有就是第二张这样画的话,等于是线圈串联,就算有回路可能线圈也没办法吸合。
第一张图还是画的很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