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楼主(2011-12-14):
求助S7-200,CPU226-CN在用USB-PPI+通讯线上载程序时自动关闭STEP-7项目管理器怎么办?

网友A:
重新打开,再不行重装软件啊。

网友B:
不会吧,上载200的程序,会关掉300软件?
那么强?

楼主:
是STEP-7 MICRO/WIN项目管理器自动关闭

楼主:
是STEP-7 MICRO/WIN项目管理器自动关闭,我单位有十台PLC,都是S7-200的CPU-226CN,224CN等,只有其中的二台不能读写,是不是PLC加密了?但没有提示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C:
重新安装软件,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要是还不成,重新加载SP6或者SP8的安装
不过SP8的墓前只有补丁,要先装SP后打开SP,会提示卸载SP后安装。此时SP8会关闭
卸载SP6后直接安装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D:
重新安装软件,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网友E:
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F:
重新安装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200系列没几天蹦达了,你暂时卸了重新安装应付
伍工,现在中小型的PLC哪种应用最广?哪种系统学下最值?想重新规划下?

网友I:
重新安装就行了吧

网友J:
没遇过这个问题

网友K:
装个高点儿的SP,据说是某个SP有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是我能读写其余的PLC,只有其中的两台不能读写。

网友B:
都到了,sp8了,没有的话联系我

网友K:
要是按我的用法,西门子的成本估计连三菱的一半都不到。西门子是全球最大的控制系统公司,三菱和西门子相比,暂时还差了几个层次,目前看,无论是PLC的架构、通讯技术和性能、性价比、产品推广、技术培训等等,西门子都是国内能用到的最好的。
至于西门子什么的,那是说的大系统,不如医疗设备什么的,你买几个PLC或者变频器,西门子的态度基本你爱买不买(虽然很让我气愤,但考虑到西门子的性价比,我觉得还是选西门子)。不过,变频器现在美国的AB(ROCKWELL)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貌似和西门子打价格战。

网友K:
程序步这个概念我基本没有什么感觉,觉得现在的PLC还没有哪个让我给编满了呢。最后一次觉得程序步数太多的PLC是三菱的FX-2N,但也是大约10年前的事了。
314我也没用过,我用的300系列最低的是315-2DP,如果说到DI/DO点,这个恐怕也是个天文数字了。一个DP口可以连接126个远程站,每个西门子标准的ET-200M远程站支持8个模块,每个模块32点,我算算啊,126×8×32=32256点(这还不算直接扩展的最多4个机架)。如果用我那种旁门左道的方法,ET-200换成226PLC,那点数是老了去了,怎么也能有个10多万点。
注:224XP、226我用两个485口扩展,每个口驱动31个16点的模块,总共992点,这还没算直接的EM扩展。
西门子如果按照标准用法也许没有三菱性价比好,很久不用三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