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集尘器控制图

楼主(2011-12-14):
工作原理:按启动键 吸风机启动KM1吸合 按下停止键KM1断开 延时20秒后振动电机KM2吸合 工作30秒后停止,KM2断开。之后KT断电和通电延时自动复位,等待下一次动作。
试画出控制电路图。

网友A:
别弄自动的了,我用的除尘器都是停风机后,手动振打,就20秒,不费事,

网友B:
不用延时也行,可以逐级开启与关闭。

楼主:
随便问一下还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案.

网友C:
再简单的方案,我想就是花几百元买个LOGO!.控制可靠,编程简单,修改控制工艺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