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我有一台三菱FR-E520-1.5K变频器的晶振坏了。我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型号的,我就在国产的1,5KW的变频器上拆了一个下来换上。现在到是可以开机了,就是有一相没有输出。这样是不是晶振的问题呢。如果是的话,要换多大的晶振呢。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可以根据MCU的型号,由资料查出所配晶振的频率。
有一相无输出,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查脉冲传输通道、驱动电路、IGBT功率电路。但如果晶振频率偏离过大,虽然能开机,但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版主,我现在换了一个驱动小板。能正常带电机了。电压正常。电流平衡。我想是可以用了吧。

网友B:
E500系列如果是CPU板问题还好;下面模块有问题基本上就不用修了;

网友C:
维修高手啊

网友D:
中国还是好人多啊!好人必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