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我学的是三菱PLC,现在学到编程环节,老师出一个题目供我们思考,但是在下愚笨,特来请教大家,网不吝赐教:

    有三台电动机,有一个启动按钮和一个停止按钮控制,第一台直接启动,10秒以后启动第二台,再过10秒启动第三台;

各运行2个小时后自动停止。

       1,如需启动,需重新按动启动按钮。

       2,第三台停止以后自动进行下一个工作循环。

网友A:
这个是比较基本的东西啊  加群49025978

网友B:
画个时序图 程序你一看就会编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比较基本的东西啊  加群49025978

是啊,这应该是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再看下。

网友D:
这个连SFC都不用,用经验法就可以很快搞定,自己再琢磨下吧,这个过程才是对你最大的锻炼!

网友E:
可以先实现一台的起停控制,有了编程思路或编程体验后,再加入第二台、第三台;程序可以先仿真。
试验时,可以暂时把“两小时”修改为一个较短的时间,以便观察。

网友F:
楼上的说的没错

网友G:
延时电路

网友H:
我记得在学校里老师貌似出过一模一样的题目。

网友I:
很基本的东西,找个例题看看!

网友C:
我试着写一下看看。

网友J:
5楼正解。另外建议楼主折腾折腾红绿灯的程序玩玩,会对你有帮助的,呵呵

楼主:
谢谢师傅们指点

网友K:
用延时电路就可以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