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启动配电柜

楼主(2011-12-14):
如何添加一个模块控制启动和停止,模块上1、2、3,其中1和2是常开,2和3是常闭。谢谢

网友A:
现在的电路不能控制启停?

网友B:
此图中SB1就是启动按钮,SB2是停止按钮。

网友C:
把原控制柜上的启动和停止钮取消,把连接线引出,将启动与停止钮移到你想安装的位置上即可.

网友D:
新加的操作节点:启动按钮与原启动按钮并接,停止按钮与原停止按钮位置串接

楼主:
谢谢啦,加了两个接触器,解决了

网友A:
始终没明白楼主要干什么?

网友E:
加上两个继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E:
ZB是过流继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