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紫日变频器低频自保停机

网友A:
故障代码??????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品牌,楼主要参考它的说明书。

网友C:
紫日变频器硬件缩水的厉害
有修过,同是3.7KW G型紫日IGBT用15A模块,霍尔才一路检测,别的机型一般是25A!
低频自保检查5V直流回路、驱动电路

网友C:
国产变频器
IGBT模块用的大,检测保护多
我认为就是好变频!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低频自保是需要的,这对电机也是一种保护。电机长时间低频运转是不行的,容易发热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