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最近碰到一台B2012龙门刨,工作台前进换向时,发电机电枢和碳刷间打火严重,而后退时候没事,该发电机换向线圈更换过一组,当时只是路过没法测量数据,回来后对这个现象无法解释,求高手指点都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个现象,换向绕组接反可能出现这个状态吗?

网友A:
调整一下刷架位置试试。

网友B:
校正电刷架的几何中性线。

网友C:
这是发电机还是电动机?楼上的方案不是让你调整刷架几何中线位置吗?你看过吗?电机的刷架,应该有一个标记(一般是漆点标识),是不是被挪位了?如果是,把它再对正了。如果因为换线圈,把几何中线的位置变了,还要重新找准几何中线才行。

另外,检查下电机换向器,有没有什么“倒刺”类的东西,把它磨平了即可。还要看看碳刷有没有明显的划痕。等等。

网友D:
是那个60kw发电机还是那个厉磁发电机呢?

楼主(2012-01-14):
一个方向没事,一个方向环火,而且是换向的时候严重,刷架位置应该没问题,那家好像找了几个人了,应该有人注意到刷架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E(2012-02-24):
发电机组由原动机-发电机-励磁机组成,你要检查下发电机碳刷架压力及刷架中心线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F(2013-07-01):
检查中性点。是否移位。检查碳刷架,碳刷,和刷握。

网友G:
据我所知,龙门刨床上的直流发电机是朝一个方向运转的,工作时是不需要换向的.为了减少换向器的火花,所以炭刷要微微偏离一点中心线.直流电动机是需要正反运转的,不要搞混了!

网友E:
   不知你的发电机组用了几年?这个现象要检查转子的动平衡与静平衡,怀疑轴承引起同心度出问题...如果没问题就要检查碳刷刷架位置及电刷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