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秒计时脉冲,这个永宏PLC 编程要如何实现呢?用哪些指令,请教大侠!谢谢!

楼主(2011-12-15):
如图,计时脉冲,这个永宏PLC 编程要如何实现呢?用哪些指令,请教大侠!谢谢!

网友A:
这个波形可以控制变频器,貌似没有哪家PLC可以做到三相脉冲输出,一般的都是2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可以控制变频器,貌似没有哪家PLC可以做到三相脉冲输出,一般的都是2相的
两路的话应该如何实现呢?怎么去保证图示的波形次序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