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1. 概述

   青海格尔木5兆瓦光伏电站工程占地面积约为22万平方米,两光伏电站均处于荒漠戈壁之中,目前已投运。

   光伏站内监控系统通信设备由上海兆越公司提供的ME-1624RE光纤交换机、ME-C1081串口服务器、ME-M4000自愈环串口光端机等设备组建。

2. 通信系统

   本方案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设备,在光伏板端使用ME-M4000自愈环口光端机组成自愈环结构,可保证在光缆意外断开或其中一台设备故障时不影响其它站点通信。

   光伏板区监控点数据由ME-C1081串口服务器转换为以太网方式汇集到ME-1624RE光纤交换机,控制室与现场使用单模光纤连接。

2.1 ME-M4000自愈环串口光端机

   ME-M4000提供1路标准RS-485接口,速率300bps~115.2Kbps自适应。光纤通道使用透明传输方式,可兼容所有通信协议,以保证系统在使用中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

2.2 ME-C1081

   ME-C1081串口服务器可以让工业RS485串口拥有以太网联网能力,在本方案中,将现场的光伏板串口数据透明传送至工作站,工作站可使用虚拟串口方式或TCP方式读写串口数据。

2.3 ME-1624RE

   ME-1624RE标配有24个10/100M以太网电口,另外可选配1/2个光纤接口模块。在本方案中,使用的ME-1624RE交换机均配置一个单模光口,控制室与现场使用单模光纤通信。

3. 拓扑结构

4. 方案功能特点

1.本方案是一个低成本的光伏发电站监控系统通信解决方案。

2.光伏板区使用光纤自愈环,系统可靠性高。

3.现场处于荒漠戈壁之中,使用室外光缆以提高系统安全性。

4.使用串口服务器将串口数据转换为以太网格式数据,在以太网络中进行传输,解决了不同设备之间的数据通信问题。

5.方案拓扑简单明了,可操作性强。

5. 结束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笨呀,选用无线网络系统省钱省人工,无线环网可靠性高多了
呵呵 别提醒楼主啊 俺正在写篇无线环网的光伏电站论文呢 等俺发表了再提醒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笨呀,选用无线网络系统省钱省人工,无线环网可靠性高多了
呵呵 别提醒楼主啊 俺正在写篇无线环网的光伏电站论文呢 等俺发表了再提醒啊

以后电力的传输也采用无线的多好啊,省多少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笨呀,选用无线网络系统省钱省人工,无线环网可靠性高多了

 呵呵 别提醒楼主啊 俺正在写篇无线环网的光伏电站论文呢 等俺发表了再提醒啊

以后电力的传输也采用无线的多好啊,省多少线啊
中科院和中国电工学会在把这个作为课题研究 但俺估计不太现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力传输采用无线,真亏你目前想的出来:这个就是无线电波了,这么大无线电波你受得了吗
想得出来的不只是他 中科院电工所一直在做这个研究 应该是有一定理论基础了 但要实现估计没那么容易

看看这个链接吧http://www.ces.org.cn/n11266382/n11277977/n11326618/134015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