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在设计变频器回路中,电流表怎么接?在变频器接入主回路接入或是在变频器输出主回路接入?还是在变频器模拟输出端接入?各种接法有啥利弊呢?

网友A:
变频器接入主回路接过,对比面板中显示的电流还是有差异的。

楼主:
在变频器输入主回路接入和在变频器输出主回路接入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也在变频器模拟输出端接过电流表。

网友B:
在变频器输入端接电流表就用普通的互感器加电流表就可以了,如果是输出端最好是读取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参数,将其数据通过通讯电缆直接读取到PLC或HMI.

网友C:
主回路接不可取。原因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谐波含量极高的波形,一般的电流表接入,失真很厉害。

采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接入,是目前大多数的做法。用毫安表或电压表接入,表盘改成电流显示。

楼主:
5楼应该是目前正解,谢了!但恐怕还要注意,后续的一些问题。

网友D:
请问一下你这样接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E:
中间有一个变频器,前后肯定就不一样了。

网友F:
一般采用模拟量输出端口接电流表

网友G:
采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其电压一般为0-10V

网友H:
采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接入,4--20毫安

楼主:
我这里有一台45KW的海利普变频器,把一块44C2-V   100A/10V的直流电流表接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AM-ACM上,将多功能输出端参数CD060设为1(出厂时设置为0)对应输出电流为0-变频器额定电流的两倍。将类比输出增益参数CD071设为100后,电流表上显示的电流却只有变频器实际运行电流的 1/2,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