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

楼主(2011-12-15):
有哪位 [gs ]来告诉发电机并网发电接线方法。关键是这几台小发电机都是旧的。无法确定相线,用什么来检测?

网友A:
如果你的发电机能升压,第一步先核对相序,方法是将系统三相电接一个电动机上,看好电动机转向,拆除接线记牢线号,再将发电机三相电接至电动机上,如转向相同,就可以和系统的三相线一一对应,如不同换线后再与系统电的三相一一对应。第二步将发电机电压调至与系统电压相同,发电机频率与系统频率相等。第三步检测相位,用准同期并网装置来检测发电机与系统电的相位差,我们用的是超人电子的同期装置。为了保险,在合闸回路再串联一只同期检查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B:
并网需要用并联柜吧!
有专门测试相序的仪器的!

网友C:
初步了解一下!

网友D:
发电机一般是用在后备电源方面吧,一旦电网故障停电靠发电机维持供电!
它们之间的转换应该比较复杂吧!

怎么保证发电机发的电不回馈到已经故障的电网中?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当电网停电时,用你的发电机给用电设备供电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必须在总开关处加装双触头开关,严禁向电网倒送电,并且要到供电局备案

网友F:
这个一般人是没有这资质的,是违法的

网友G:
找我啊,专业的,qq:437648298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发电机能升压,第一步先核对相序,方法是将系统三相电接一个电动机上,看好电动机转向,拆除接线记牢线号,再将发电机三相电接至电动机上,如转向相同,就可以和系统的三相线一一对应,如不同换线后再与系统电的三相一一对应。第二步将发电机电压调至与系统电压相同,发电机频率与系统频率相等。第三步检测相位,用准同期并网装置来检测发电机与系统电的相位差,我们用的是超人电子的同期装置。为了保险,在合闸回路再串联一只同期检查继电器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