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电机采用星三角降压起动, 电机是30KW的,用三个交流接触器,它们的主触点额定电流都是30A的, 在星型切换到三角型的时候,星型的接触器主触点打火,这样是不是接触器功率选少了呢?  到底三个接触器要选多大 才满足要求。不是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的吗?

网友A:
我认为小了,还过接触器上标有可以带多大电机的。我用的是施奈德,ABB。而且我实测过我用的40KW的电动机,星时由200A向100A过程约8秒。转成三角时由300A转向64A左右过程约6秒。我用的是三个d65(我记得是)

网友B:
你的主接触器选的应该是小了,你可以参考施耐德的选型样本选择你的接触器及保护器容量.
你还要设计好你的原理图.

网友C:
30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应该在60A左右,你用30A的小了吧?

网友D:
我一般用80A左右

网友E:
30KW用国产接触器可能要100A

网友F:
交流接触器配小了……

网友G:
30KW的电机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在60A左右,最好是都选大一些,选80至100A的接触器好一些

网友H:
那要看启动负载的大小,启动负荷大要选100-120A,启动负荷小选80A。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30KW的电机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在60A左右,最好是都选大一些,选80至100A的接触器好一些

网友J:
60A 的就行了,我们风机就是这样的,没问题的,30A 太小了,30KW的电机,用30A的接触器不行的!

网友K:
30kw电机星三角起动电流应该有80A-100A吧,可以选两个80A(建议100A)的接触器,三角形运行的就用60A应该可以了

网友L:
三只接触器都应选用63A的。

网友L:
三只都用63A够了。

网友M:
一个千瓦是两个安培,你是怎么算的?

网友N:
肯定说你的接触器配小了,一般都按照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来计算

网友O:
必须60A以上,30你这么考虑的啊

网友P:
个人觉得你应该用国产的话8011*2+6511*1 这样保证耐用  安全

网友Q:
应该在100A的接触器正常

网友R:
选小了,经济允许下越大月好。

网友S:
接触器大点好,不然触点喜欢烧。我们这工作环境恶劣,用常安的接触器便宜,基本一个接触器用个2个月就换。

网友T(2012-01-19):
主接触器40A 足够了,星接触器26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