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公司有很多大功率电机,想以一台电机的省点情况来反应补偿前后的差别!
在低压柜柜里有个自动补偿装置 但是补偿不足。电费单上的功率因数是0.75
预计需要补偿到0.9以上
电动机参数  Y2-250M-4    380V   Δ  额定电流 103A  电机名牌上的cosφ0.87
需要补偿多大的电容?24小时运行能省多少电!!!?需要写出计算公式和说明谢谢!

还有个问题,功率因数达到0.95以上电力公司是不是有奖励呢??

百度提问 100分 还有追加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54773222.html?oldq=1

网友A:
在总电容柜补偿 一台一台不实际

网友B:
根据公式计算

网友C:
不知到底有没有必要每台机都要补偿,看意大利的机器就是每台都有补偿电容的,就连日光灯里都有

网友D:
呵呵,这个问题以前坛子里讨论好多次了,加补偿电容只是提高功率因数,和你省不省电没关系~!
至于功率因数提高到0.95,的确是有奖励不过不多~!

楼主:
计算公式是???

网友D:
Q=P*(tanΦ1-tanΦ2)
Q=无功容量
P=功率
tanΦ1=补偿前
tanΦ2=补偿后

网友E:
那家庭里直接插个电容是不是也能进行补偿?看到有卖所谓省电器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家庭里直接插个电容是不是也能进行补偿?看到有卖所谓省电器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那样能省电的话,国家早就推广了~!

网友F:
在实际使用中,提高功率因数意义在于:
1、可提高用电质量,改善设备运行条件,保证设备在正常条件下工作,有利于安全生产。
2、可节约电能,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企业电费开支。如功率因数为0.5时的损耗是功率因数为1时的4倍。
3、提高企业用电设备的利用率。
4、减少线路功率损失,提高电网输电效率。
5、因发电机发电容量的限定,提高功率因数也就使发电机多出有功功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实际使用中,提高功率因数意义在于:
1、可提高用电质量,改善设备运行条件,保证设备在正常条件下工作,有利于安全生产。
2、可节约电能,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企业电费开支。如功率因数为0.5时的损耗是功率因数为1时的4倍。
3、提高企业用电设备的利用率。
4、减少线路功率损失,提高电网输电效率。
5、因发电机发电容量的限定,提高功率因数也就使发电机多出有功功率。
讲的很透彻了,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