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我有一台37KW施耐德38系列变频器,直流主电容4700UF两个串联上面有并两个51K10W均压电阻,变频器装上机台上用不到两天电容器就漏液出来。电容是新的并且是合格的,换过两次了,请教各位师傅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要怎么来处理?谢谢!

网友A:
是电容器的质量不好,换别人家的吧!

网友A:
电容器漏液这样的事情很多的,都是质量不好,耐压不够的!

网友B:
温度可能高了

网友C:
哦那个楼上的可能有道理

网友D:
测一下均压电阻有没有变值。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哪一家的电容比较可靠呢

网友E:
电容换好质量的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考虑一下充电电阻是不是可以换得大一点,

网友F:
选泄露电流小的

网友G:
要换的最好成批换掉,不然换个别的可能会造成不均压等问题。

网友H:
这种问题貌似很多单位都存在

网友I:
质量不好吗

网友J:
未见得是电容质量不好。电容前加一个阻值很小的限流电阻,延时几秒后切除。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要换的最好成批换掉,不然换个别的可能会造成不均压等问题。

网友L:
如果是原厂标配的话,问题应该不是楼上所说的

网友M:
变频器电源输入开关或接触器,接触不良,产生脉冲,电容频繁冲放电使电容发热爆炸。

网友A:
说明你的电容的耐压不够,没什么!

网友N:
从维修来看,换了2次电容,还是出现电容故障;本人感觉与电容的质量应该不是很大的关系;有一种情况就是,电容过电压击穿;而导致此现象的就是变频器失去了OU保护。故楼主应该查查变频器的保护是不是多正常执行;(注;在惯性大的场合,当变频器失去OU保护时,变频器还在执行减速停机,就会导致直流电压过高。从而击穿电容)

网友O(2012-02-15):
基本概念不清
不是电解电容的事,三相问题

网友O:
三相进线问题

楼主(2012-03-28):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20楼、21楼你们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我再查一下你们说的这种可能性很大

楼主:
22楼能不能说明一下三相进线问题是指哪一种问题呢!

网友C:
回答的不少,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M(2012-10-05):
变频器直流电源输入开关或接触器,接触不良,产生脉冲,电容频繁冲放电使电容发热爆炸。

网友M:
变频器电源输入开关或接触器,接触不良,产生脉冲,电容频繁冲放电使电容发热爆炸.因为普通的电解电容他不能高频率的来回冲放电的。如果你的变频器的主板上的直流输入继电器或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的话,就可能频繁炸电容的。此类故障我就遇见过二次。最后把继电器换了后几年就没有炸过电容器。

网友P:
楼上的·
如果是继电器接触不好的话·运行中变频器应该会跳故障保护吧·?

网友M:
触点接触不良产生脉冲高频率的充电,他不会报故障的。

网友Q(2013-06-04):
估计都是电容的质量问题。现在市场上很多假的翻新电容,耐压基本就不够。

网友R:
电容器漏液基本上是质量原因

网友S(2013-07-31):
引用 网友N:
从维修来看,换了2次电容,还是出现电容故障;本人感觉与电容的质量应该不是很大的关系;有一种情况就是,电容过电压击穿;而导致此现象的就是变频器失去了OU保护。故楼主应该查查变频器的保护是不是多正常执行;(注;在惯性大的场合,当变频器失去OU保护时,变频器还在执行减速停机,就会导致直流电压过高。从而击穿电容)
朋友 既然怀疑是OU保护,那有什么好方法能判断是不是OU保护故障呢?恳请赐教

网友M:
变频器电源输入开关或接触器,接触不良,产生脉冲,电容频繁冲放电使电容发热爆炸

网友Q(2013-09-02):
日本日立电容
我司代理经营日本日立进口螺栓电解电容,型号齐全,现货销售.
目前, HCGF5A系列型号全线升级为CEB系列 ,使得CEB电容的纹波电流更加小。
【CEB系列电容因采用ESR技术而使HCGF5A系列的充许纹波电流得以改善,】
HCG F5A 系列
产品名称        电压、容量                       尺寸 ΦD*L(mm)  纹波电波(Arms)85 ℃ 120Hz
HCGF5A2G103Y  400VDC/450VDC 10000MFD [注:MFD=UF]  90*157                  29.7
HCGF5A2W822Y  450VDC/500VDC  8200MFD [注:MFD=UF]  90*157                  26.7
HCGF5A2G222Y  400VDC/450VDC  2200MFD [注:MFD=UF]  51*130                  10.5
CEB 系列
产品名称        电压、容量                       尺寸 ΦD*L(mm)  纹波电波(Arms)85 ℃ 120Hz
CEB2G103Y  400VDC/450VDC 10000MFD [注:MFD=UF]      90*157                 25.9
CEB2G822Y  400VDC/450VDC  8200MFD [注:MFD=UF]      77*155                 23.5
CEB2G682Y  400VDC/450VDC  6800MFD [注:MFD=UF]      77*155                 20.2
CEB2G562Y  400VDC/450VDC  5600MFD [注:MFD=UF]      77*130                 17.0
CEB2G472Y  400VDC/450VDC  4700MFD [注:MFD=UF]      77*115                 14.9
CEB2G392Y  400VDC/450VDC  3900MFD [注:MFD=UF]      64*130                 13.5
CEB2G332Y  400VDC/450VDC  3300MFD [注:MFD=UF]      64*115                 11.8
CEB2G272Y  400VDC/450VDC  2700MFD [注:MFD=UF]      51*130                 9.8
CEB2G222Y  400VDC/450VDC  2200MFD [注:MFD=UF]      51*130                 9.2
CEB2G102Y  400VDC/450VDC  1000MFD [注:MFD=UF]      51*75                  5.0

HXA2G562Y 400VDC/450VDC   5600MFD   [注:MFD=UF]    90*105       8.2
HXA2G392Y 400VDC/450VDC   3900MFD   [注:MFD=UF]    64*155      11.1
HXA2G272Y 400VDC/450VDC   2700MFD   [注:MFD=UF]    64*115        20

GX2 系列 [点击产品名称可进入明细页面] Useful of 8000 hours at 105℃

GX22G392Y 400VDC/450VDC   3900MFD   [注:MFD=UF]    64*130      10.3

HCGF4A2G332Y 400VDC/450VDC 3300MFD [注:MFD=UF]   64*130 10.3
HCGF4A2G272Y 450VDC/500VDC 2700MFD [注:MFD=UF]   64*130 10.3

Best Regards  &  Have a Nice D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