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我们厂领导要求我想办法延长白纸灯(100w)使用寿命,隔几天换一下 太麻烦了,费电与否都不关重要。我想串联镇流二极管,可以达到要求吗  IN4007这个型号的合适吗

网友A:
可以试一下,不知亮度够不够,最好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大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  我已经下单了  买了in4007*200

网友B:
IN4007足可以了!

网友C:
最好是不加,不仅亮度不够,而且明显闪烁。

网友D:
可以,但4007小了

网友E:
呵呵,再过一年就没100W白炽灯了!

网友F:
改用节能灯

楼主:
会明显闪烁吗  亮度还不够?

网友G:
led效果最好

网友H:
为什么不考虑影响灯泡的寿命的原因呢?灯泡不应该这寿命,你的办法不好

网友I:
为什么不换成节能灯

网友J:
串接电容器,容量大小可控制灯的亮度。

网友K:
最简单,就是换 质量好的节能灯。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不加,不仅亮度不够,而且明显闪烁。

以前听说过,如果是这个结果,趁早算了。

网友M:
改用节能灯或调光开关

网友N:
喜欢节能灯

网友O:
方法一,改用节能灯;二,如果是楼道的话,装个定时器,定时开关,省得晚上没人去关开关;三,用40w以下的白炽灯,开关改成声光控或手摸的延时开关;四,无奈的办法,串入整流二极管  1N5408  半波整流,220V变成110V,灯光变暗,光源有闪烁感。

网友P:
N年以前的老办法啦,接上二极管后的确能延长灯泡寿命,但效率降低了浪费电能。

网友Q:
哈哈,in4007能带100W白炽灯?

网友R:
一次性投入买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