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我们在练习编程,用FX2N,当编程传程序时用编程电缆把PC和PLC进行连接,等用触摸屏的时候又要拨掉插上触摸屏的线,这样换来换去很麻烦,有没有办法不用这么做呢?
有人说用485BD,这样是怎么用的?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对不起,我也在等.

网友B:
看你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三菱的屏和三菱的PLC之间可以做透明功能,一条线就能过去,不需要换线

网友C:
触摸屏的型号是

网友D:
加232或者422bd之类的模块

网友E:
先确定屏有没有穿透功能,若没有,对FX2N的话可以加一块FX2N-422-BD扩展一个口。

网友F:
你加一个扩展通讯口与HMI进行通讯,CPU单元自带的通讯口只用来与PC进行编程通讯,这样就不会繁琐的插拔通讯口接头了,但加模块是需要增加成本的,这种利益成本需要你自己去衡量了.

网友G:
加个422BD,与PLC原来的通讯口一样;
这样一个连电脑、一个连人机;

网友H:
要看型号的

楼主:
用的是昆仑通态的7寸屏

网友I:
看扩展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昆仑通态的7寸屏
别的屏,那就扩展一个通讯口出来

网友J:
如果屏支持的话,其实穿透功能挺好用的,不用换线还省成本

网友J:
根据你触摸屏的型号,仔细看看,如果是usb的是完全支持在屏上监控plc的,只需连接号plc到屏的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透明传输功能,应该只能加422B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