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原作者零0
   车间有10台250KW电机,负载为高压泵。变频器用施耐德ATV71跟PLC通过DP联接,PLC使用的西门子300,压力变送器为西门子,变送器到PLC为4-20mA模拟量,中间使用屏蔽线输入。   调试好后运行一周一切正常。厂家走后,开机忽然出现8号泵,设定40公斤压力,实际值为70公斤。设定80公斤压力实际值为110公斤。刚开始怀疑传感器故障,替换到其他泵上一切正常。之后变频器全开,3,4,5,6,7,9,10号泵也出现类似问题。推测为压力传感器受到变频器干扰造成。厂家建议增加金属管屏蔽。但是考虑到现场施工难度(控制室距电机30多米,全部走的地下线缆沟)。并且我认为变频器的谐波干扰应该是压力值上下波动,很少见到有干扰造成呈线性增大的。刚开始怀疑厂家程序有问题,因为显示屏这边始终显示的压力值是40公斤,但是变频器却输出70公斤的频率。厂家不同意该观点,说自己绝对用的西门子标准PID块。
   百思不得其解。无意中发现,厂家传感器负跟屏蔽层同时接入到PLC模拟量输入端的M。拆下屏蔽线后将其接入设备的地后故障消除。
推测:2线制传感器,正极有PLC提供24V电压,负极则是传感器用来输出4-20mA电流的地方。屏蔽线跟负极接到一起后,屏蔽线上的感应电动势产生电流一起进入了PLC输入端造成了一个叠加的电流,从而形成压力值线性的增加。
   结果运行没2天又出现同样情况,并且更严重的是其中一个压力传感器拆除了居然还有40公斤压力,最终检查发现PLC输入侧负极剥线剥长了,相互之间短路了,造成其他通道的信号串出来了。这才想起来,刚开始调试的时候厂家问我是不是设备地跟柜子地不在一个地上。压力传感器屏蔽线2端接地后,干扰还特别厉害。都无法显示。我也没多想随口来了句,单端接地。之后他们说好了。现在想来,应该是当初每个传感器的电流输出侧都通过屏蔽线联到了一起造成了短路,之后拆除了传感器侧的地线。由于屏蔽线没接到一起所以信号正常了。
   唉,刚开始布线的时候由于抢进度就没太认真,之后出问题了由于心虚就总往哪方面想,不严格按标准走,还真是害死人啊。
kdrjl斑竹):
   这篇帖子不错。说了一个误区的问题,那就是,信号的M(参考电位),不能碰壳。否则就会乱套的。屏蔽是一层防护,如果信号的M接了外壳,那就变成“裸奔”了。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屏蔽线双端接地之后确实有些问题,我也遇到过,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双端接地之后确实有些问题,我也遇到过,非常感谢楼主!!!
呵呵,我今天就遇到了,热电阻屏蔽层破皮搭地后,PLC动作不正常,后来两端屏蔽层都不接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双端接地之后确实有些问题,我也遇到过,非常感谢楼主!!!
呵呵,我今天就遇到了,热电阻屏蔽层破皮搭地后,PLC动作不正常,后来两端屏蔽层都不接就正常了……
屏蔽层都不接?是因为屏蔽破皮都已经接地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双端接地之后确实有些问题,我也遇到过,非常感谢楼主!!!

 呵呵,我今天就遇到了,热电阻屏蔽层破皮搭地后,PLC动作不正常,后来两端屏蔽层都不接就正常了……
屏蔽层都不接?是因为屏蔽破皮都已经接地了,呵呵。
屏蔽都不接就好了,接地是共用的,没有重新打接地桩。

网友C:
干扰一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