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问问大家,伺服驱动器用运动控制卡控制与PLC发脉冲控制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运动控制卡的一般是放在电脑中,电脑中在装上软件开发程序
PLC控制就要在PLC里面写程序

网友B:
运动控制卡写程序应该比PLC要复杂的多

网友C:
运动控制卡没用过,是靠写VB脚本来控制的?那样的话岂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