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我有一种产品,需按重量分级。1KG,2KG,3KG............就是一公斤一个等级.现在想自己做一个自动分练机.问各位大师怎么做?
需哪些硬件?用PLC能做吗?

网友A:
按重量,给你个简单方案,哈哈.
n个弹簧托板在传送带上,第一个nkg,依次3,2,1.托板的承受力对应n+-0.5kg.nkg走到n处,漏下来就行了.简单吧.不要老想着多复杂的机构,电气.

楼主:
谢谢,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结构也复杂的。可能不准确。

网友B:
不知他们外形大小是否一样,如差别较大,也可从体积大小着手

网友C:
好像有做称的厂家可以根据产品定做合适的称重装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重量,给你个简单方案,哈哈.
n个弹簧托板在传送带上,第一个nkg,依次3,2,1.托板的承受力对应n+-0.5kg.nkg走到n处,漏下来就行了.简单吧.不要老想着多复杂的机构,电气.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E:
这个还比较难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