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各位大师,请问三相伺服变压器和三相干式变压器有什么区别,欢迎指教

网友A:
没有区别。伺服可以用普通的三相干式变压器,只要电压功率合适就行。

网友B:
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C:
三相伺服变压器?

网友D:
原理是一样的,区别细微,网上很多资料

网友E:
o哦,原来如此.

网友F:
没有大的区别,可以说伺服变压器是三相变压器的一种,只是从它的作用(给伺服驱动器供电)而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