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plc运行过程中存在哪些干扰?每种干扰有什么相应的解决方法.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在我的应用中PLC只是受到了交流信号对高速I/O口及普通口的电信号干扰,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将交流电与直流信号分离,尤其是将高频的直流信号隔离开,并且将电磁阀和接触器上安装浪涌抑制器.
感觉PLC的性能越高(高速口频率越高),对其它的强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越弱,只有完善的隔离和屏蔽才能将多数干扰控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应用中PLC只是受到了交流信号对高速I/O口及普通口的电信号干扰,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将交流电与直流信号分离,尤其是将高频的直流信号隔离开,并且将电磁阀和接触器上安装浪涌抑制器.
感觉PLC的性能越高(高速口频率越高),对其它的强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越弱,只有完善的隔离和屏蔽才能将多数干扰控制住.

感谢您的宝贵经验

网友B:
旁边有变频器的话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有变频器的话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变频器对其他的电气元件有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C:
变频器柜最好和PLC隔离开,屏蔽要做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