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和转速

楼主(2011-12-16):
三速异步电机三个绕组的电阻各不相同,是电阻最大的绕组转速最快,还是电阻最小的绕组转速最快?

                                         那位知道大侠给说一下,谢了。

网友A:
问题问的有点怪;

网友B:
绕组阻值的大小跟转速的高低是没有比例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问的有点怪;
交流电机的转速与极数和频率有关,和电阻应该无关吧!

网友D:
三速异步电动机实现变速是靠改变定子绕组抽头的接线方式,实质是改变的磁极对数。不同的绕组连接方式应该有不同的绕组阻值,可以这样样认为绕组阻值小的速度高。
 以上只是个人一点拙见,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