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按钮组态

楼主(2011-12-16):
用三菱触摸屏编辑一个交替型开关,触摸屏断电后如何才能保持断电前的状态,就是说断电前是ON,重新上电后还是ON.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呵呵;你设的中间继电器M需要用断电保持型的;

网友B:
对,说的对

网友C:
对的  对的

楼主:
谢谢版主,学生学习了。

网友D:
屏上的数据是依靠电池实现断电保持的吗?

网友B:
对了,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上的数据是依靠电池实现断电保持的吗?
是的,PLC的也是

网友F:
触摸屏里的开关有断电保持功能?还真没听说过,只有在PLC有吧?

网友G:
应该是PLC的,再说屏也是读取PLC的状态

网友D:
我看了一下,人机界面里的一部分数据是可以断电保持的,人机界面上就有一个电池.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