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海利普变频器3.7kw,使用约4年,驱动一台带减速箱的电机,最近发现启动时明显电机转速降低,间隔好一会速度才会正常,调整
加速时间就报过流,速度调得越低越有过流报警,求各位高手指教,是变频器哪里出问题哪

网友A:
查看一下变频器设置,再看看负载端是不是也有影响。

网友B:
电容失效了

网友C:
电容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测静态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右侧了驱动电路正压和负压,正常。
再将驱动电源滤波电容拆下检测也正常。
处理方法:1.将上下桥驱动ic全部更换2.驱动电源电容更换
装机结果: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