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师傅们:

PLC 如何控制 同步电机驱动器,该怎么写了?
我只是试验好多少次,都是错误。
有相关资料,可以学习嘛?
邮箱:xingou0796@126.com.有的请发到该邮箱上。
谢谢!!!

网友A:
什么PLC?找到相对应的PLC资料就行了,一般都有示例的。
不过,同步电机我没有用过,也不知道怎么来编程了。

楼主:
写错了,是步进电机。

网友B:
PLC控制步进电机就很简单了,只要发相应的脉冲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太简单了,你再试试,要注意脉冲顺序并接对线

网友D:
要转起来 应该不难 ,做到快慢速 运行,精度不跑 ,这个不知道 容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