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S7-300
由于我的模拟量通道坏了,这个模拟量通道是和CPU 一体的,由于没有合适的模块,于是重新加了一个模拟量模块,我的信号是电流信号,用的是两根线,但是在硬件组态里改成2线制电流信号后,不能检测到,但是改成4线制电流信号就可以了,都是4-20MA的。

想问的就是为什么不是两线制得电流信号呢?

西门子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两线制的也是一样的,可能是你程序没有将原来坏的那一通道屏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线制的也是一样的,可能是你程序没有将原来坏的那一通道屏蔽吧!

有道理。

网友C:
楼主没看模块的使用手册吧,有些模块还有个量程卡需要设置。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心得,给你个基本标准的答案:
1.你这个两根线的电流信号应该就是四线制的电流信号,判断电流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不是根据几根线,按照定义看应该是是否用传送电流信号的两根线给外部设备(例如变送器)供电(也叫馈电)。
2.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你把两根线拆下来,用万用表的mA挡测电流,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分别连这两根线,如果能检测到电流,肯定是四线制。因为万用表是不会给外部设备供电的。
3.一个建议:PLC的模块永远都选四线制,在模块前面加个隔离器(四线制)或者隔离配电器(两线制),这样即使外面来了高压,也不会损坏PLC的模块,最多坏的是隔离器/隔离配电器。另外,不管外面的信号是什么,都转换成4~20mA的四线制信号给PLC,看着貌似成本增加了,但PLC只需要一种AI模块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系统(300/400),331-7KF02应该是最便宜那种了,备件种类可以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心得,给你个基本标准的答案:
1.你这个两根线的电流信号应该就是四线制的电流信号,判断电流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不是根据几根线,按照定义看应该是是否用传送电流信号的两根线给外部设备(例如变送器)供电(也叫馈电)。
2.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你把两根线拆下来,用万用表的mA挡测电流,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分别连这两根线,如果能检测到电流,肯定是四线制。因为万用表是不会给外部设备供电的。
3.一个建议:PLC的模块永远都选四线制,在模块前面加个隔离器(四线制)或者隔离配电器(两线制),这样即使外面来了高压,也不会损坏PLC的模块,最多坏的是隔离器/隔离配电器。另外,不管外面的信号是什么,都转换成4~20mA的四线制信号给PLC,看着貌似成本增加了,但PLC只需要一种AI模块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系统(300/400),331-7KF02应该是最便宜那种了,备件种类可以减少。

感谢!

网友E:
四线制和两线制的都是怎么定义的啊?

网友F:
模块有没有跳线啊,硬件组态要修改,实际硬件更要修改啊abcd选项卡7kf02

网友G:
yanli7234 版主
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心得,给你个基本标准的答案:
1.你这个两根线的电流信号应该就是四线制的电流信号,判断电流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不是根据几根线,按照定义看应该是是否用传送电流信号的两根线给外部设备(例如变送器)供电(也叫馈电)。
2.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你把两根线拆下来,用万用表的mA挡测电流,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分别连这两根线,如果能检测到电流,肯定是四线制。因为万用表是不会给外部设备供电的。
3.一个建议:PLC的模块永远都选四线制,在模块前面加个隔离器(四线制)或者隔离配电器(两线制),这样即使外面来了高压,也不会损坏PLC的模块,最多坏的是隔离器/隔离配电器。另外,不管外面的信号是什么,都转换成4~20mA的四线制信号给PLC,看着貌似成本增加了,但PLC只需要一种AI模块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系统(300/400),331-7KF02应该是最便宜那种了,备件种类可以减少。
谢谢yanli版主把问题分析的这么透彻,我知道两线和四线的区别主要是看传感器是否需要供电。我看第二条想了想,应该您说的是量300模拟量的端子来判断吧?
传感器那侧除了看说明书之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两线或四线的方法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心得,给你个基本标准的答案:
1.你这个两根线的电流信号应该就是四线制的电流信号,判断电流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不是根据几根线,按照定义看应该是是否用传送电流信号的两根线给外部设备(例如变送器)供电(也叫馈电)。
2.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你把两根线拆下来,用万用表的mA挡测电流,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分别连这两根线,如果能检测到电流,肯定是四线制。因为万用表是不会给外部设备供电的。
3.一个建议:PLC的模块永远都选四线制,在模块前面加个隔离器(四线制)或者隔离配电器(两线制),这样即使外面来了高压,也不会损坏PLC的模块,最多坏的是隔离器/隔离配电器。另外,不管外面的信号是什么,都转换成4~20mA的四线制信号给PLC,看着貌似成本增加了,但PLC只需要一种AI模块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系统(300/400),331-7KF02应该是最便宜那种了,备件种类可以减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心得,给你个基本标准的答案:
 1.你这个两根线的电流信号应该就是四线制的电流信号,判断电流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不是根据几根线,按照定义看应该是是否用传送电流信号的两根线给外部设备(例如变送器)供电(也叫馈电)。
 2.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你把两根线拆下来,用万用表的mA挡测电流,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分别连这两根线,如果能检测到电流,肯定是四线制。因为万用表是不会给外部设备供电的。
 3.一个建议:PLC的模块永远都选四线制,在模块前面加个隔离器(四线制)或者隔离配电器(两线制),这样即使外面来了高压,也不会损坏PLC的模块,最多坏的是隔离器/隔离配电器。另外,不管外面的信号是什么,都转换成4~20mA的四线制信号给PLC,看着貌似成本增加了,但PLC只需要一种AI模块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系统(300/400),331-7KF02应该是最便宜那种了,备件种类可以减少。
谢谢yanli版主把问题分析的这么透彻,我知道两线和四线的区别主要是看传感器是否需要供电。我看第二条想了想,应该您说的是量300模拟量的端子来判断吧?
传感器那侧除了看说明书之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两线或四线的方法呢?
不是量300的模拟量模块,是量变速器的信号线。
如果传感器(变速器)除了两根信号线外没有其他的供电线路,就是两线制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心得,给你个基本标准的答案:
 1.你这个两根线的电流信号应该就是四线制的电流信号,判断电流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不是根据几根线,按照定义看应该是是否用传送电流信号的两根线给外部设备(例如变送器)供电(也叫馈电)。
 2.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你把两根线拆下来,用万用表的mA挡测电流,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分别连这两根线,如果能检测到电流,肯定是四线制。因为万用表是不会给外部设备供电的。
 3.一个建议:PLC的模块永远都选四线制,在模块前面加个隔离器(四线制)或者隔离配电器(两线制),这样即使外面来了高压,也不会损坏PLC的模块,最多坏的是隔离器/隔离配电器。另外,不管外面的信号是什么,都转换成4~20mA的四线制信号给PLC,看着貌似成本增加了,但PLC只需要一种AI模块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系统(300/400),331-7KF02应该是最便宜那种了,备件种类可以减少。

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心得,给你个基本标准的答案:
  1.你这个两根线的电流信号应该就是四线制的电流信号,判断电流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不是根据几根线,按照定义看应该是是否用传送电流信号的两根线给外部设备(例如变送器)供电(也叫馈电)。
  2.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你把两根线拆下来,用万用表的mA挡测电流,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分别连这两根线,如果能检测到电流,肯定是四线制。因为万用表是不会给外部设备供电的。
  3.一个建议:PLC的模块永远都选四线制,在模块前面加个隔离器(四线制)或者隔离配电器(两线制),这样即使外面来了高压,也不会损坏PLC的模块,最多坏的是隔离器/隔离配电器。另外,不管外面的信号是什么,都转换成4~20mA的四线制信号给PLC,看着貌似成本增加了,但PLC只需要一种AI模块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系统(300/400),331-7KF02应该是最便宜那种了,备件种类可以减少。

 谢谢yanli版主把问题分析的这么透彻,我知道两线和四线的区别主要是看传感器是否需要供电。我看第二条想了想,应该您说的是量300模拟量的端子来判断吧?
 传感器那侧除了看说明书之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两线或四线的方法呢?
不是量300的模拟量模块,是量变速器的信号线。
如果传感器(变速器)除了两根信号线外没有其他的供电线路,就是两线制的。
我原来看到过两根线的变送器,一根是24V正,另一根输出信号。这种应该也是要按照四线制来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心得,给你个基本标准的答案:
   1.你这个两根线的电流信号应该就是四线制的电流信号,判断电流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不是根据几根线,按照定义看应该是是否用传送电流信号的两根线给外部设备(例如变送器)供电(也叫馈电)。
   2.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你把两根线拆下来,用万用表的mA挡测电流,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分别连这两根线,如果能检测到电流,肯定是四线制。因为万用表是不会给外部设备供电的。
   3.一个建议:PLC的模块永远都选四线制,在模块前面加个隔离器(四线制)或者隔离配电器(两线制),这样即使外面来了高压,也不会损坏PLC的模块,最多坏的是隔离器/隔离配电器。另外,不管外面的信号是什么,都转换成4~20mA的四线制信号给PLC,看着貌似成本增加了,但PLC只需要一种AI模块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系统(300/400),331-7KF02应该是最便宜那种了,备件种类可以减少。

  谢谢yanli版主把问题分析的这么透彻,我知道两线和四线的区别主要是看传感器是否需要供电。我看第二条想了想,应该您说的是量300模拟量的端子来判断吧?
  传感器那侧除了看说明书之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两线或四线的方法呢?

 不是量300的模拟量模块,是量变速器的信号线。
 如果传感器(变速器)除了两根信号线外没有其他的供电线路,就是两线制的。
我原来看到过两根线的变送器,一根是24V正,另一根输出信号。这种应该也是要按照四线制来接的
不好意思版主,刚才我想错了,是应该按照两线制的接,我在这里更正一下。
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关于您说的第二点:把传感器的两端拆下来,测量电流。第一,万用表不给它供电;第二,变送器没有电源,
这样怎么能测量的出电流信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心得,给你个基本标准的答案:
   1.你这个两根线的电流信号应该就是四线制的电流信号,判断电流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不是根据几根线,按照定义看应该是是否用传送电流信号的两根线给外部设备(例如变送器)供电(也叫馈电)。
   2.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你把两根线拆下来,用万用表的mA挡测电流,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分别连这两根线,如果能检测到电流,肯定是四线制。因为万用表是不会给外部设备供电的。
   3.一个建议:PLC的模块永远都选四线制,在模块前面加个隔离器(四线制)或者隔离配电器(两线制),这样即使外面来了高压,也不会损坏PLC的模块,最多坏的是隔离器/隔离配电器。另外,不管外面的信号是什么,都转换成4~20mA的四线制信号给PLC,看着貌似成本增加了,但PLC只需要一种AI模块就行了,如果是西门子的系统(300/400),331-7KF02应该是最便宜那种了,备件种类可以减少。

  谢谢yanli版主把问题分析的这么透彻,我知道两线和四线的区别主要是看传感器是否需要供电。我看第二条想了想,应该您说的是量300模拟量的端子来判断吧?
  传感器那侧除了看说明书之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两线或四线的方法呢?

 不是量300的模拟量模块,是量变速器的信号线。
 如果传感器(变速器)除了两根信号线外没有其他的供电线路,就是两线制的。
我原来看到过两根线的变送器,一根是24V正,另一根输出信号。这种应该也是要按照四线制来接的
这种如果你外接24V电源,PLC就按照四线制,如果用PLC提供变送器的电源,就要设置成两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