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各位老师,我现在有一台单相220V25KW熔锡炉,由于单相电流过大,现在想改接在三相380V电源上请教最好的方法。本人想用一台三相380V变三相110V变压器改接。请问改接后的功率变化与电阻电流变化

网友A:
如果只有一根发热管,你怎么改呀?

网友B:
看下发热管是几条的,然后再下手,能除3完整的那么恭喜你可以改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发热管是几条的,然后再下手,能除3完整的那么恭喜你可以改成功

网友D:
加热管额电压如是220V多根的可接成星形,不然要换加热管了

网友E:
你的加热管几根啊,不要瞎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