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我做控制柜2年了,天天做柜子,但是图纸上从来没有标示三相电机的地线怎么选择。举个简单的例子,5.5KW的电机,图纸上说,主回路U,V,W用2.5平方的黑色线,那地线用多少平方呢?今天听一位老师傅说,地线取主回路线径的40%到%60,他说的对吗?这方面有什么可参考的标准没有?

网友A:
2.5平方线就行。

网友B:
他说的没错

网友C:
老师傅说的对,但必须用铜线

网友D:
我一直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三相线用的是120的,图纸上标的地线好像是70,多谢楼主了

网友D:
地线起到防止环流和电压不平衡的问题

网友E:
三相供电系统中如果负载是绝对平衡的话,负载中性点与供电系统中性点重合,零线无电流和电压,可以取消零线,三相四线制=三相三线制,事实中三相供电系统中负载不可能绝对平衡,负载中性点与供电系统中性点不再重合,产生一定的中性点位移,有了零线就会使三相负载端电压相等,如无零线就会使三相电压不再平衡。所以零线一般配线为1/2相线。
   零线电流应为三棵相线电流的矢量和,三相电越平衡,零线电流越小,零线至多等于相线的截面积。

网友F:
大电机用2.5mm平方的就不行了。

网友G:
规范规定,相线截面小于16平方时,地线和零线的截面与相线同;相线截面大于16平方时,地线与零线的截面为相线截面的1/2。

网友H:
我的三相电机只有U,V,W,PE,不接N线.
现在按照GB标准规定机床电气的电机所用地线要大于或等于相线.

网友I:
5.5KW用 2.5平方的电线是不是小了啊,我们一般用4平方或6平方!

网友J:
地线用2.5平方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规范规定,相线截面小于16平方时,地线和零线的截面与相线同;相线截面大于16平方时,地线与零线的截面为相线截面的1/2。
是国内标准吧!?

网友L:
地线最好是粗一点,2.5的就用2.5以上的,不要小了

网友M:
学习了,但不知到底该多少,望高手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规范规定,相线截面小于16平方时,地线和零线的截面与相线同;相线截面大于16平方时,地线与零线的截面为相线截面的1/2。
是国内标准吧!?

没错,GB国标,就是国内标准。

不需要随便加粗,2.5就用2.5的。

网友N:
我的观点是电机的接地无需进入控制柜,就近接地比较好。
1.省了一根电线。
2.相对安全性也不差,因为就近接地,地电位和就近的地电压小,安全性是有保证的。
3.我的观点的原理和国内的三相四线制相同,供电线路的PE在国内也是无需传送的。

举个例子:我在北京小红门安装一套饲料设备(控制系统),变压器过来的N和控制室的暖气管之间的电压是140VAC,变压器的N和变压器的PE是等电位的,假设送电用三相五线制,电机的接地接到PE,则电机外壳和附近的大地机会有100多V的电压,安全性反而没保证。所以,电机的外壳直接接到设备的外壳(设备全部是钢架结构)省线、省事、省钱、安全。

网友O:
这个好像还没有标准,国外的有的是一样粗的

网友P:
地线取不低于相线的1/3.零线取不低于相线1/2

网友Q:
一般都采用铜质导体作为地线,当相线的截面积S小于等于16mm2是,地线应与相线截面积S相同;当相线的截面积S大于16mm2,小于等于35时,地线可以用16mm2;当相线的截面积S大于35mm2时,地线可以用S/2mm2。

在使用非铜质导体的场合,其单位长度电阻不应该超过允许的铜导体单位长度电阻,并且它的截面积不小于16mm2。
详情可参见GB 5226.1/IEC 60204-1.
另外,个人意见,地线一般要求短而粗,不应该太长。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我的观点是电机的接地无需进入控制柜,就近接地比较好。
1.省了一根电线。
2.相对安全性也不差,因为就近接地,地电位和就近的地电压小,安全性是有保证的。
3.我的观点的原理和国内的三相四线制相同,供电线路的PE在国内也是无需传送的。

举个例子:我在北京小红门安装一套饲料设备(控制系统),变压器过来的N和控制室的暖气管之间的电压是140VAC,变压器的N和变压器的PE是等电位的,假设送电用三相五线制,电机的接地接到PE,则电机外壳和附近的大地机会有100多V的电压,安全性反而没保证。所以,电机的外壳直接接到设备的外壳(设备全部是钢架结构)省线、省事、省钱、安全。

学习了,看下次用用看

网友S:
规范规定,相线截面小于16平方时,地线和零线的截面与相线同;相线截面大于16平方时,地线与零线的截面为相线截面的1/2。这是标准规定

网友T:
地线不能小于乡县的百分之五十

网友U(2014-02-07):
讲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