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配线问题

楼主(2011-12-16):
一个Y点控制2个接触器,有一个加装了一个1uf的电容?这是怎么回事?请大虾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不会是为了吸收浪涌吧,基本上多数都是这些目的.

网友B:
应该是吸收浪涌

网友C:
追加电容的一端应该是瞬间电流太大了,吸收浪涌冲击的

网友D:
基本就是这个目的,不过这个国外的喜欢用,国内好像不注意这个

网友E:
我也不同这个,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F:
不知道这样的好处,我上次也是有一个输出点并接两个接触器,什么都没加。

网友G:
吸收浪涌,怕控制不安全造成影响

网友H:
装上一个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I:
一般不这样使用的,这样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J:
吸收电感性负载在断开的瞬间产生的高压,以保护触头的使用寿命。

网友K:
一个输出点外接两个接触器,其中还有一个并接浪涌吸收器,这样接妥吗?

网友L:
会不回是2个不同大小的接触器,在断开瞬间,大线圈的接触器产生的反电动势回造成小线圈接触器延时释放。

网友M:
这样用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不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会不回是2个不同大小的接触器,在断开瞬间,大线圈的接触器产生的反电动势回造成小线圈接触器延时释放。

或许是这个原因。

网友L:
LZ出来说明下

网友N:
是交流 还是直流 呀  交流要加的电容1UF + 15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