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

楼主(2011-12-16):
请问下“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多少A? 一个三菱PLC的输出点MR的最大不是2A么?MT的0、2A?

网友A:
要看你多大的接触器了,大的话加继电器

网友B:
以前老的样本中都标明了接触器线圈吸合电流,保持电流,现在的产品似乎都把这些参数从选型手册里删除掉了.
总之现在的PLC输出点都比较脆弱,建议你不论交流接触器的大小,还是在它们之间加上一个小型继电器作为过渡吧!

网友C:
没注意过现在的产品样本,不知电气类手册中,有无接触器的吸合功率等参数;
或者,留意一下产品附带的说明书。

网友D:
一般加继电器,这样损坏继电器更换方便

网友E: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带交流接触器;

网友F:
最好还是加个中继转换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好还是加个中继转换一下

网友H:
最好加个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I:
PLC的输出端不管是带负载大还是负载小的,也不管PLC是晶体管或是继电器输出的,最好都外加一个继电器来转换,保护下PLC

网友J:
最好不要使用plc的输出直接驱动接触器线圈,这个不安装对plc来说负担太大,就比如你接一个可以,如果你接了20个接触器,那就厉害了,呵呵,

网友K:
大一些的及动作频繁的继电器或接触器最好接一只中继转换。

网友L:
一般都是加中继的

网友M:
加个中间继电器保险点儿

网友N:
中继电流能吸合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O:
要分多大的交流接触器,这个可以查样本查到的。如果接触器的电流大就需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中转一下。

网友P:
我们就是用中间小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很好的,没什么问题。个人感觉电流并不大。

网友Q:
一般都是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R:
正常都是要通过中继转换的

网友S:
一般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T:
"PLC的输出端不管是带负载大还是负载小的,也不管PLC是晶体管或是继电器输出的,最好都外加一个继电器来转换,保护下PLC"
同意楼上的看法,因为一旦PLC点烧坏,有余量的还好,要是没有I/O余量就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