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器

楼主(2011-12-16):
两线的感应器是怎使用的?就两条线就接电源了。那怎么输入PLC呢?

网友A:
应该是相当于一个行程开关

网友B:
两线的感应器一般不能直接接电源的,接PLC的情况就是一端接公共端,另一端接输入点,在普通控制回路中要接一个与电源同规格的负载才行。

网友C:
两线制的传感器不会只是像行程开关那样输出的是通断吧,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D:
呵呵;你应当先了解一下原理;
三菱FX1S/FX1N/FX2N的如果用NPN二线制的,直接使用;

网友E:
想象是一个按钮

网友F:
赞同5楼的比拟,很形象,容易懂

网友G:
这个是两线的,一边接电源,一边接输入,如果你的输出跟plc的出入电压不匹配,通过继电器转换

网友H:
我觉得还是4楼斑竹的说法比较好!

网友I:
如果plc也是两线制的直接接过去就好了,非两线制的就是外接电源接传感器正,传感器负接plc正,plc正接外接电源负

网友J:
感应器好比一个断开的开关,当感应到的时候开关就接通,我公司接的是,一根接0V,一根接PLC输入端子。感应器接通LPC就会有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