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想问下  交流变频调速系统 西门子的   直流调速装置  这二个设备具体什么情况  工作原理 简单介绍下的啊  谢谢

网友A:
看来你是新手啊

网友B:
交直流传动控制的区别,就是一个控制交流电机,一个控制直流电机。控制直流电机要做电枢和励磁的独立控制与配合控制;控制交流电机就是交流输出,但控制内部可以有多种控制模式选择。不管怎么说。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电机可以运行,可以调速,可以做各种工艺的控制。

楼主:
我是想知道 他们各自 内部组成 工作原理啊。。。交流变频调速器 就是变频器吧。。。

网友C:
通过变频器对交流电机进行调速,是通过改变供电的频率和电压来调速的。变频器有很多种,目前一般都是交直交变频器。
直流调速器控制直流电机速度,是通过改变电机电压调速的。
基本原理是这样,但里面还有主回路和控制回来、驱动回路,保护监测等。再加上具体到用于什么样的设备上,要求的工艺是什么样的。这样形成以个系统。

网友D:
西门的手册多详细啊,厚厚的,找本来看就行,6ra70说明书,mm440使用手册,6se矢量变频器使用大全。。。

网友E(2012-03-13):
交流变频器是经过AC-DC-AC的转变过程;直流调速是AC-DC的转变过程,但是直流比较复杂,要考虑励磁的问题

网友B:
上传一个西门子交直流装置的框图,比较下他们的内部结构。可见一斑:
直流的控制系统框图

交流的矢量控制的、无编码器反馈的控制系统框图

由上可知,都是采用典型的双闭环控制系统。只不过,直流系统的励磁是非独立控制的,而交流系统是采用控制模型的变换把励磁和转矩先分解再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