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12-16):
想问下  交流变频调速系统 西门子的   直流调速装置  这二个设备具体什么情况  工作原理 简单介绍下的啊  谢谢

网友A:
交流调速和直流调速的装置就是分别控制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这有什么好介绍的?电机嘛,需要调速,是什么电机,就配什么调速器就是了。

至于功能嘛,那可就多了,一两句说不清楚。你有什么控制需求,他就有什么产品应对。五花八门,非常齐全。

网友A:
最近,西门子在北京又发布了直流传动最新的更新产品6RA80.这样,就完成了西门子的传动控制平台统一化的形式。也就是说,他的传动控制,不论是交流传动还是直流传动,其形式都是一样的:

第一,交流和直流的传动的控制核心CPU各自是统一的一个单元,而功率驱动单元是任选的。从小到大完全由用户确定。就像搭积木,全部都是模块的组合。

第二,交流和直流传动系统的选件是通用的。

第三,工程型的传动装置和伺服控制系统是同平台的。既可以控制普通传动,也可以控制伺服传动。

它的好处是标准化产品结构,使用者只要熟悉了一个产品,就能掌握了所有传统控制产品操作。使用很方便。许多的备品备件好选择,只要备件即可。且可减少库存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