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2002型,

楼主(2011-12-16):
温控仪2002型,热电cu50如何接线。

网友A:
不知道诶,我对这个不了解,对不起

网友B:
没有使用说明书吗?

网友C(2012-01-18):
参考相关资料

网友D:
这个太简单了,上面1;2;3热点耦,4;5;6低动作接点,5是接点电源,4常开,6,常闭,下面1;2;3是高动作接点,2是电源,1常开,3常闭,4是接地,5;6是工作电源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