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7):
昨天下午由于安装了一个软件,电脑需要重启。重启后,电脑就蓝屏了,按F1键后进入系统。之后就发现电脑的适配器只能当电源用却不能充电了,换了一个适配器就能充电。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能够当电源用却充不进去电呢?

网友A:
能这么怪吗?不就是两线制电源吗?

网友B:
不会是坏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由于安装了一个软件,电脑需要重启。重启后,电脑就蓝屏了,按F1键后进入系统。之后就发现电脑的适配器只能当电源用却不能充电了,换了一个适配器就能充电。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能够当电源用却充不进去电呢?
会不会是电流不够大

网友D:
电源拔下,用电池开机试一下;

网友E:
只能说楼主装的软件够强大~~

网友F:
真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G:
电池欠压比较厉害吗?

楼主:
和同事的把电源交换了,我的电脑就显示充电,同事的就显示不充电~!但是不充电却可以当电源用,电池的电量不下降~!

网友H:
可能是适配器坏了吧。

网友E:
明显适配器坏了啊,有时输出电压是上面写的,但是电流不够大照样无法充电

网友I:
你的适配器坏了,换一个吧!

楼主:
既然电流不够大为什么能当电源用呢?电池的电量没有降低~!

网友J: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你的疑似故障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时多少  应该和正常的有点出入的

网友K:
适配器里面有问题,要换一个了

网友L:
是适配器的问题 换一个就好了  不想换自己可以打开 把里面的滤波电容换了 就应该好了

网友A:
明确告诉你电源没问题,是你的电脑坏了

网友M:
把安装的软件卸掉吧!是电源管理类的软件吧!?

网友N:
不见东西 不敢乱说 但负责任的告诉你 很多笔记本电脑电源不是简单的输出一定电压电流那么简单 而是电脑和电源之间存在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见东西 不敢乱说 但负责任的告诉你 很多笔记本电脑电源不是简单的输出一定电压电流那么简单 而是电脑和电源之间存在通讯的!
晕,这东西也这么高科技~!

网友O:
引用 网友P:
1、插头部件不行了,与本本的接插件接触不良;
2、适配器输出电压降低或者内部检测元件变质,导致输出异常;

网友Q:
大家误会啦,其实适配器输出的是两组电源,两路三线的,正极分两路,负极公用,一路电池充电,一路电脑供电,有机会大家可以打开适配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