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计的安装

楼主(2011-12-17):
压力计的安装是否正确,影响到测员结果的准确性及仪表的寿命仪器仪表网提示一般应注意以下事项:
   (1)取压点的设置必须有代表性。应选在能正确而及时反映被测压力实际数值的地方。例如,设置在被测介质流动平稳的部位,不应太靠近有局部阻力或其他受干扰的地方。取压管内端面与设备连接处的内壁应保持平齐,不应有凸出物或毛刺,以免影响流体的平稳流动。
   (2)测量蒸汽压力时,应加装冷凝管,以避高温蒸汽与测压元件接触,如图2 -4(a)所示。对于有腐蚀性或黏度较大、有结晶、沉淀等介质,可安装适当的隔离罐,罐中充以中性的隔离液,以防腐蚀或堵塞导压管和压力表,如图2一4(b)所示。
   (3)取压口到压力表之间应装有切断阀,如图2-4所示,以备检修压力表时使用。切断阀
应装设在靠近取压口的地方。需要进行现场校验或经常冲洗导压管的地方,切断阀可改用二通阀。
   (4)当被测压力较小,而压力表与取压口又不在同一高度上,如图2 -4(c)所示,对由此液柱高度差而引起的侧量误差,应按△P=± Hp1,进行修正,其中H为取压口与压力表之间的垂直距离;p1为被测介质密度。
(5)当被测压力波动剧烈和频繁(如泵、压缩机的出口压力)时.应装缓冲器或阻尼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不错!

网友B:
不错  申请加精拜

网友C:
这种事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事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