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7):
这个变频器带的是3.7kw的电机,为了有一个最低速度,我设置了最低频为1hz但是控制电断电以后再送电总是负1hz加速一下马上又变成1hz了,关掉启动信号再开也是好的,只是切断控制电再上电就反了好奇怪,
0-10v启动的

网友A:
把参数初始化。另外检查0-10v模拟量有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