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7):
我想安装8000瓦的管道保温电热带,220伏,现手头只有4平方的塑铜线,是否可以?

网友A:
你算下8000W的电流是多大啊。而4平方的铜线载流也就二十几安培!

网友B:
不可以,4平方可以承受30几个电流。8千瓦是40A,怎么可以呢

网友C:
4平方铜线可承受35A,电加热单相千瓦4.5安,8千瓦就是36A,所以有着很危险

网友D:
楼主可以试一下并起来使用一下,线够多就可了。

网友E:
楼上有理!
可以考虑!

网友D:
不过要有25%的裕量。加多一根比较好。

网友F:
用两根一样的就可以做到了,保险一点儿就用三根并联

网友G:
这个紧张呀。纯电阻负载,要考虑电流太满会发热。最好是10方的铜线。

网友H:
把8kw分成两个4kw.走两路。

网友I:
可以把两根4mm²线并起来用

网友J:
用两根就好了啊

网友K:
感觉小了点,只要不是长时间运转的话,4平方的铜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L:
理论上诉是可以了 试试吧

网友M:
用着会发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