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7):
#pragma code("Winmm.dll")
VOID WINAPI sndPlaySoundA(char* szWave,DWORD dwFlag);
#pragma code()

if(GetTagBit("Alarm001")!=0)
if(GetTagBit("Alarm002")!=0)

sndPlaySoundA("C:\\WINDOWS\\Media\\ALSNDMGR.WAV",0X1|0X8);
else
     sndPlaySoundA(NULL,0X0);
报警声音输出,一个变量置位,输出没问题,声音就出来了,但就如上我写多个变量,只有最后一个才又输出,求解,或者说下多变量的脚本怎么写

网友A:
WINCC 没有用过,如果是C 格式的话,你的选择语句有问题!用{ } 嵌套是必须的。

网友B:
if(GetTagBit("Alarm001")!=0)
if(GetTagBit("Alarm002")!=0)

sndPlaySoundA("C:\\WINDOWS\\Media\\ALSNDMGR.WAV",0X1|0X8);

这样的写法相当于  ALarm1不等于0并且Alarm2不等于0

你应该写成:
if(GetTagBit("Alarm001")!=0)
sndPlaySoundA("C:\\WINDOWS\\Media\\ALSNDMGR.WAV",0X1|0X8);
if(GetTagBit("Alarm002")!=0)
sndPlaySoundA("C:\\WINDOWS\\Media\\ALSNDMGR.WAV",0X1|0X8);

网友C:
楼上应该加一句elseif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应该加一句elseif就对了

要实现诸如LZ的并发,显然这里加Elseif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