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7):
好久没逛论坛了,今天遇到一个新问题,大家讨论讨论
情况是这样的,有两组一样的电容补偿柜,A组所有电容投入,功率因数0.95,电流270A。B组所有电容投入功率因数0.7,电流60A。B组后面多数电抗器无温升。我怀疑是电容器失效,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手动一组一组投看看,投到那组没有电流就是那组坏了,电力补偿电容器一般不容易失效的,多数是烧了。

网友B:
用钳表量一下就知道了,看哪个电流小,最小或者是没有电流的就肯定坏了。

网友C:
检查以下电容有没有问题,楼上说的对

楼主:
回头试试,各位的方法

网友D:
这个问题很简单。电容一般都标有额定电流。如果小额定很多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电容一般都标有额定电流。如果小额定很多就是电容的问题。拿钳表一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F:
电容投入以后拿钳形表卡一下各组电容的运行电流看看是哪一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