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

楼主(2011-12-17):
        我有一台空调风机他是抽头调速、怎么辨别那个是高速、那个是低速?

                                             知道的大侠说一下、谢了。

楼主:
是不是电阻小的绕组转速快?

网友A:
都知道是那两个抽头了了,接上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直接用表量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根据此图用万用表测量区分。

网友E:
测量电阻就可以了吧

网友F:
用个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可以得出结果啦,阻值大的证明匝数多

楼主:
电阻值大的证明匝数多、匝数多能证明什么?说下原因。

网友G:
看 的抽头

网友H:
额  匝数 多  转速就高呗  没调速绕组的话  阻值就应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