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8):
求各位老师三相异步电动机阻值怎么计算。最好有例题

网友A:
直接量就好了

网友B:
小功率的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大功率的要用电桥才能测出来。

网友C:
直流双臂电桥可以测大的电机内阻。

网友D:
惠更斯电桥

网友E:
现在都叫低阻表。直接侧即可。相当于电桥检测。测得电阻都是毫欧单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计算的话,你的首先告诉我们导线规格、导线长度、连接方式等才可以呀。否则还是自己量一下好啦
同意楼上观点,顺便问下:
楼主是不是做电机厂研发的?要不为什么要算,不直接量呢?

网友G:
如果只是使用的话,只需要量一下电阻均衡不,对地是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