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问题

楼主(2011-12-18):
三菱fx系列的程序能仿真运行,q系列的不能仿真运行,是什么原因。用得是gx8.86版本,仿真是GX Simulator6-C,请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A:
Q系列PLC是可以通过软件仿真的,用个最简单的程序试下,如果不行重新装下试试

楼主:
我用的是04UDHcpu,怎么不能仿真运行啊?

网友A:
04UDHcpu是三菱后出来的CPU,你用新的GX WORKS2软件仿真测试

楼主:
请问版主,GX WORKS2软件支持触摸屏仿真吗?

楼主:
就是说GX WORKS2软件能与触摸屏 GT Simulator2 软件配合使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GX WORKS2软件能与触摸屏 GT Simulator2 软件配合使用吗

用GT Simulator3仿真,既然是仿真,为什么一定选Q04UDEH CPU呢

网友B:
GX WORKS2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个人感觉这个要比GX Developer好用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X WORKS2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个人感觉这个要比GX Developer好用一些

网友D:
简单的指令的是可以仿真,复杂的就要设置。不会设置仿真软件的参数的话,写进去的就会报错